2.2kw电机用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有区别吗

楼主(2010-12-05):
     请教各位高人:
   现有一西门子2.2KW电机,买过来是是三角形接法(自己可以改为星形接法),是用变频器控制的,请问如果改成星形接法会有什么区别吗? (以前同功率的用的都是星形接法)

网友:
三角形加到线圈上的电压是380而星型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两种接法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直接后果吗

网友:
如果用变频器带的原接法是三角形的可能是为了改善高速性能,改成星形后表现为高速无力,当然还必须要调整参数。
如果是用市电直接带的则必须按照电机铭牌上的接法,否则如果应为三角形而接成星形会带不动负载,如果应为星形而错接为三角形电机会在短时间内烧毁

网友:
三角形加到线圈上的电压是380而星型小

DNF连发程序下载

网友:
把本来设定为三角形改为星型电流过小,电机自然没有力。把本来设定为星形改为三角形则电流过大,电机短时间温升过高,长时间要烧坏。

网友:
三角形加到线圈上的电压是380而星型小???
说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为星形接法后电机会很没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反。星形接法是220V。

网友:
2.2KW的电机可以三角形接法吗?一般不要改,我刚毕业时有一次不懂,把一台2.2的原来星形接成三角,一会就冒烟了,呵呵呵。不过要是新电机出厂即是三角接法,应该没问题。(改星形),但是改了以后一是出力小了,二是电流小了。在变频设定参数时要注意。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关于电机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的不同工作原理及区别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