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数控车 x轴掉刀!

楼主(2010-12-05):
斜床身数控车 x轴掉刀 。加工一百件都很好,忽然间径向小了0。6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斜床身数控车 x轴掉刀 。
连续加工一百件都很好,忽然间径向小了0。6 mm。想问下什么原因,机械连接?编码器?丝杠,导轨间隙?还是系统。FANUC系统。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一百个以后每个都小还是偶尔有一个小了?偶尔有一个小可能是系统或联接有问题,每一个都小检察一 下间隙。

楼主:
都小,连续干六件。刚大修的床子。所有都是新的。我是厂家的。他们说修之前也有

网友:
如果小得没有规律可能是传动链有间隙。

楼主:
x轴从电机,键。带轮,皮带。丝杠,丝母。滑板。镶条。刀塔。编码器联轴器,所有机械部分都检查了。反向间隙0.01.重复定位0.05
现在怀疑是编码器或是系统问题。
暂时没这现象了。但据说不定时还会发生。有时向下,有时向上
有时就是好几十道。最多说有两个的。机械间隙肯定没这么大。

网友:
电机的可能性大点.电机空转有异响吗?

网友(2011-03-15):
电气部分的问题,X轴的刹车检查一下,如果是开机后掉尺寸,可能刹车的控制滞后于伺服使能,需要改线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和丝杠子间的连接是否牢靠,电机和丝杠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