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很快的学习好UG吗?

楼主(2010-12-05):
  今天,师父让我开始学习UG这个软件。早就在学校里面听说它很强大。我也有点想学习。
可是:我在学校里面学习了PROE还学习了CAXA。这两个软件我都学得很好。今天头一次打开UG感觉它和CAXA差不多。后来又有问题了。我就感觉自己造型太慢了。
  proe我能够很快的造型建模。用UG就有点难度了。师父说让我忘记它们。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三年的新鞋的结晶,我很舍不得的啊!大家告诉我,该怎么办?

网友:
其实PRO/E跟UG差不多,当然先入为主,习惯了PROE后再说UG可能有时会比较别扭,但用一段时间后会适应的,先做个简单的对比吧,在PROE中要画一个长方体,基本得点拉伸命令,再画图图,拉伸。在UG里你也可以这么做,也可以先画草图,再对草图对行拉伸或旋转等等等。在UG里面也有直接出长方体的命令,输入参数就可以了!个人认为,UG造型不是从草图出发,草图画出来了,型也就造出来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管用什么软件,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什么顺手就用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选择啊?

网友:
工具而已,顺手就行,我刚工作时领导让用UG,现在习惯了觉得UG比PROE好用,都是习惯罢了

网友:
自己用的顺手当然希望用那个了啊,可是你师傅让你用UG难道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PROE造不出模具的凹槽的。就是那个,在UG里面有个实体求差的功能吗!PROE里面是没有的。虽然它可以间接的弄出来。但是很麻烦,不如UG里面能够一步到位。师父就是因为这个菜让我该学UG的。我也是因为这个才不得不学UG的。编程需要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间接啊,PRO/E是全参数建模,不允许在一个part中存在两个实体。想做凹槽,在画一个凹槽形状的草图拉伸(拉伸时选中去除材料)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啊!可是那很复杂的。这又不是画着玩的。咱是在工作。既有准确性要求,又有效率要求。不然我也不会放弃PROE来学习UG了。

网友:
工具而已,啥顺手用啥,要不你试试用板砖拍蟑螂去而且现在软件都很接近,会一个另外一个上手就很快了,都有自己的特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