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浙江嘉绍大桥架桥机垮塌的可能原因

楼主(2010-12-05):
事故描述:12月3号凌晨3点30分左右,浙江在建嘉绍跨江大桥一架桥机发生断塌事故。据嘉绍跨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称,嘉绍大桥七标中铁大桥局四公司项目部B17——B18号桥墩左幅架桥机,正在进行预制箱梁拼装时,架桥机发生断塌。

查了一下相关新闻,发现几个有价值的细节:
1.“据一名姓程的工人讲,这辆架桥机应该是新买的,也就用了几个月,但基本是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

2.“据小马回忆说,当时大家固定好架桥机上的预制箱梁后,架桥机慢慢往上吊箱梁,突然机身中部断裂了。“我们管预制箱梁叫‘水泥膀子’,一个水泥膀子大概有100多吨,由于晚上大家都累,所以我们一次想多放几个,一共有15个吧。”小马说。”(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一次起吊起几个水泥膀子?还是在这次施工中一共吊15个?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吊,作业规程应该很严格,施工人员也不会乱来)

3.(图中的)架桥机长167m、自重达1400吨、最大起重量200吨,最大边跨悬挂吊重1500吨,架设跨度70米。

4.“我是现场施工员 当时我在桥面 当时正在进行混凝土张拉 结果张拉时锚杆断裂 混凝土梁不受控掉下去了 拉垮了架桥机 杯具”(在某论坛里的转载,不知真假)

5.“嘉绍大桥工程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特点是:第一,......,6级以上大风几乎天天有,架梁施工需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第二,......。第三,在单桩独柱式桥墩上利用架桥机进行预制箱梁节段悬臂拼装,不仅操作空间受限,而且施工控制安全要求高。”

现场图片:

因为专业领域的问题,可能大家对架桥机不是很了解,但并不妨碍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图中的架桥机有三个支撑,发生跨塌的部分在中间支撑靠右边,我推想当两个行走小车的一个到了支撑左侧时发生了垮塌,右侧的横梁折断,小车掉落下来。

希望大家能推测一下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比如是不是24小时连续作业造成的疲劳失效,然后左侧锚杆断裂后,右侧受全部的拉力和冲击,所以断掉,或者就是右侧横梁自己弯曲的,等等。我对结构的认识还不清楚,希望大家能解惑,谢啦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是24小时的作业造成的,起重设备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如果不是一次性吊的管预制箱梁过多的话,那就只有可能是该架桥机的设计问题或者架桥机的钢架结构材质问题。我在外委时就遇见焊接件出现焊接部位产生裂纹的情况。因为管预制箱梁重100多吨,而设计得最大的起吊量为200吨,。疲劳不大可能

网友:
“由于晚上大家都累,所以我们一次想多放几个”
明显提示存在超载操作。

网友:
违章操作祸害无穷!!!!!

网友:
都是胆太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此感觉
——————————————————————————————
另回lz,这种情况的一般步骤是:
1.询问操作人员当时的运行情况及过程
2.断面分析
3.材料成分分析
……等等
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网友(点评):
先从材质分析,断面分析,再去判定是否为违章操作

网友:
学习了...个人觉得应该是违章操作惹的祸

网友:
造成事故原因有:1、违章作业。2、机架质量。

网友:
可能是放的多了吧
...............

网友:
设计的安全系数一般都是2以上

网友:
将断裂的部位检查一下,看看材料是因为什么断裂的,看看材料端口是否有冶金夹杂物,端口的形状可以判断是否为疲劳断裂
不知道该设备的设计载荷是多少,工作时很大可能是过载造成损坏,或者是材料、焊接缺陷造成的

网友:
有了结论再下定论也不迟。

网友:
瞎猜发现不了问题,只有看调查结论了

网友:
设备应该有黑匣子,可以看是否违章了;

网友:
违章操作惹的祸啊!这次损失大了

网友(2014-03-08):
广深沿江高速架桥机垮塌5工人遇难事件追踪

温州合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的架桥机存在缺陷,并在补办产品合格证时出具不真实的产品合格证,致使架桥机实际规格型号与设计说明书不符合,导致专项操作方案必然存在问题,不具可操作性,而造成的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同时,对陈敏兆、张长城等11人给予19.9万元、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处理。

网友(2014-11-06):
挣个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