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气管选择,请教

楼主(2010-12-05):
问下各位高手,真空吸盘与负压发生器之间的气管选择小些好还是大些好?

网友:
这要根据吸盘的大小决定。

网友:
根据吸盘的大小决定。:):):)

网友:
真空吸盘,首先你要算你要吸力要多大,再算流量要多少。。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真空以生器然后才能决定用多大的管会比较合适。

网友:
顶一下,正在学习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刚刚我也找了相关资料,现在用的是直径20的吸盘,吸力已经够了,只是不清楚负压发生器与吸盘之间气管应该选用直径4的好还是直径6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在设计真空搬运方面的机构啊,我也有所接触,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
直径20的吸盘,选用直径4气管的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道中人啊,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我觉得管子细些,形成真空的时间会缩短,但吸力会不会有所增加不是很了解

网友:
(管子细些,形成真空的时间会缩短)如果你的真空泵够大的话管子细些,形成真空的时间会变长。管子的大小不影响吸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侠指点,以后兄弟有这方面疑惑就直接找你了

网友:
管子直径不会影响吸力,但会影响抽真空时间,计算抽真空时间时要把管子的体积算进去。
如果可能,尽量缩短管子的长度,节省能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查到有专门的厂家生产整个吸盘机构,买回来直接接压缩空气就可以用了,你是设计这个整体部件么?

网友:
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进气孔、真空孔均有最小管径要求,但无最大管径限制。
不过,管路直径太大的话会影响真空形成速度,20mm直径的吸盘,4~8mm管路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气管不影响吸力,下次就用细管,节能减排,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只是用吸盘固定一个物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导

网友:
理工大的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要想产生最好的真空效果,真空源要尽可能靠近吸盘。真空管路不能过小,太小会限制流量,但是也不能过大,过大会增加形成真空时间,影响效率。
如果想精确计算,建议参考真空泵或真空发生器流量,综合吸盘容积、管路容积、真空形成速度,算出标准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是?

网友(2015-08-2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要想产生最好的真空效果,真空源要尽可能靠近吸盘。真空管路不能过小,太小会限制流量 ...

真空度这个概念我还很模糊,一般真空泵真空度能达多少?

网友(点评):
机械式真空泵可以达到极限真空,问题是实际应用有没有意义。比如,只是抓取一个物料,又不是搞化学、物理分析,高真空度没有用的。普通真空应用,真空度-30Kpa~-90Kp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