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的压力不稳,压力表左右摇摆

楼主(2010-12-05):
溢流阀的压力不稳,压力表左右摇摆,是什么原因啊,望高手能解答下

网友:
1、泵的流量不足;
2、溢流阀、泵及系统中泄露严重。

网友:
其实溢流阀控制压力是一个范围内微小的波动,不可能绝对的压力。若波动不大,可以调小到压力表的流量。若波动大那1,液压泵压力波动大有问题2系统混入大量空气引起系统产生脉动。3液压油产生泡沫或者变质。4溢流阀无法稳定的稳压。

网友:
很详细的诶,很好

网友:
可以换根溢流阀的调压弹簧试试

网友:
系统压力不稳定,造成压力不稳定!

网友(2013-03-30):
我感觉是正常的  没有那么绝对的吧
波动范围的百分比呢

网友:
一般不会波动太大,换个溢流阀试试,如果还是那样,跟阀没关系,查看泵或系统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应该是溢流调速系统,压力波动的原因是流量的波动,流量波动的原因是那几个因素了:泵的转速,执行负载是否平稳,其他的就是液压件的2损坏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泵引起的,齿轮泵作为有源居多。

网友:
看来要多逛逛这个论坛了

网友:
周期性波动,应该是供油不足,或者滤芯脏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要多逛逛论坛

网友(2019-09-03):
如果溢流阀正常,就看源压力和负载!

网友:
油缸内泄,亲自遇到过,一台单位的压机,压力表指针跟触电了一样,上下抖跳,拆下油缸换整套密封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