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可以打出花6来么?

楼主(2010-12-05):
钻头可以打出花6来么?18加2丝可以么?大虾请发表观点~~~欢迎灌水

网友:
好想差不多可以吧,小一点的试过用小钻头打出眼再扩孔就行了。直接打出来不行。大的钻头不敢说了。

网友:
单件或几件,加工出来应该不成问题,批量生产,质量能不能保证,不知道。

网友:
钻头磨对称,切削参数合适,应该可以。

网友A:
(钻头可以打出花6来么?18加2丝可以么)什么意思啊

网友:
钻头能打的话,还要制作铰刀干嘛,为什么不用铰刀铰。

网友:
Φ18的钻头能加工0.02的公差就算扩钻也不能保证,还有材料,孔深,是否通孔等要求。期待这样的高人出现。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实际操作时因素太多,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可以打出花6来么?18加2丝可以么)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18加0.02?
把钻头当绞刀用?
有可能,不过绞刀厂得哭死。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