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新买了锯床第一次用

楼主(2010-12-05):
最近,厂里新买了锯床第一次用,按照厂家指导锯了一个D600的工件,一根锯条就钝了振得要命。请教锯条能锯多少工件?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车刀能加工多少工件?因素很多,例如:切削速度、材料硬度、切削距离、进给速度、锯片材料、锯片锯齿的大小等

网友:
锯床的锯条现在一般都是双金属的,双金属锯条有两种材质,刃口部分(只有尖部)是高速钢材料,其他部分是弹簧钢,这样锯条既韧性很好不易断,刃口又锋利耐用。而您的锯条我估计不是材质的问题,而是1您把锯条的锯齿方向弄反了。2乳化液没有用3进给量过大4锯削的材质过硬。5锯削速度过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我就说奇怪呢,高速钢的锯条怎么可能那么有韧性呢?奇怪,为什么钨钢铣刀不做成双金属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质合金的钻头也有的。

网友:
受教了。以前都没有注意过,只管拿用。

楼主:
进给量过大.锯削的材质过硬 只有这俩种能了

网友(2011-02-23):
我们公司是生产销售油气润滑/微量润滑冷却系统;高效率、节能、环保的切削系统!
系统优点:1.洁净的工作环境  2.提高生产效率 3.延长刀具寿命 4.降低运转费用 5.提高加工精度 6.切削油用量大幅减少 7.得到干燥的切削;减少生段处理费用 8.无需处理或储存传统切削液符合环保要求     QQ496404120

网友:
原来锯条还有那么多花样哦

网友(2016-03-22):
正在看类似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