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造型的一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06):
  昨天,我正式决定学习UG。以前学习了PROE,CAXA,CAD,Mastcam。我学数控的,这些软件是必须的。我对这些软件说不上精通了,也能说得上高手了。PROE复杂的造型能把它搞定。其它的稍微逊色了一些。
  因为PROE里面没有实体求和,求差的功能儿我现在编程需要。所以就改学UG了。
  昨天,我看到师父做一个复杂的零件图,他是先在空间内画几条直线,然后点击了个什么东西就造型成功了。他是没有进入草绘的,这点我敢肯定。后来我问师父“你是不是用曲面造型的”。他说:“我不用草绘就造出型来了,但是我造出的是实体。”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我学习过CAXA那里面如果不用草绘的话,一定是造不出实体型的。如果用空间直线造型那么只能曲面造型。
  我看了看UG书本,上面介绍说要想实体造型就要进入草绘的。
  我再看看书本,在目录上,师父用红笔在“曲面造型”,“实体编辑”上面打了对号,在实体造型上面就没有对号。
  我师父用的是实体造型,还是曲面造型?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来请教大虾们了。告诉我下真像。不胜感激!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反正在UG中是不用什么都进草图的,那样太麻烦了。由空间几条线,用一个命令画出实体,是不是扫掠啊。或者先先生成曲面,在转成实体(缝合或者加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画了一条线再画了几条线,然后修剪成为封闭的线框。最后点击“拉伸”或者“回转”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不就是拉伸/旋转命令吗,画一个封闭的图形就可以拉伸成实体。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对于开环的曲线处理后出来的是曲面,对于封闭曲线处理后出来的是实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对,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客气,大家共同学习,我也是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