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凹凸圆球,重工行业检测难题

楼主(2010-12-06):
我有一老同学向我求助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做重工业的。
其实本人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及时想到了我们的社区……呵呵
问题是这样的:
由于考虑液压的密封性,现要检测凹、凸圆球的(球径、轮廓度、中心位置)——详见图片“圈圈”部分。
目前他们是用三坐标和轮廓仪检测,考虑到是批量生产,此种方式不能符合在线检测的实际要求,请求大家有没什么秒招?
……

楼主:
下面一张图片中的“中心距是:8.5+/-0.05”

网友:
三坐标和轮廓仪,确实没有比这2个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想找一个能在线快速测量的。
国外这个行业也不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成品件,需与配合件相装配。
做一套检验系统,装配零件要方便,装配上该零件后加压实验,各人认为比检测实际尺寸效果要好。

网友:
用标准钢球染色检查,类似钳工用的红单粉检查接触点的

楼主:
不知我们群里是否有“三一重工”或从事航空阀体(石油阀体)制造的朋友!
你们应该有过类似的“遭遇”吧……

网友:
我们这边做轴承套圈的挖沟是这样检验的:用标准钢球刮色检查,两个钢球就像通止规一样,一个为通规,一个为止规,用红丹或印泥均可,涂抹刮色,看色怎样,这需要一定的熟练功底,希望对你有借鉴作用。

网友:
     凸圆球的中心距可以利用一个测量具:此测具一端做成90度锥角的圆锥孔,另一端加工成球形,将锥面放在被测件的球上,然后测量工件17.5直径平面与测具球顶尺寸,可以用挑一零件做标样。球径直接用杠杆千分尺就可以测量了,至于轮廓度这种精度只能用轮廓仪测量。
  凹圆球的中心距也同上面差不多,只不过做成一端是外锥体,另一端是球面。其它方法同上,
  提醒一下是测量高度的测头一定要选取平面的,当转动锥体贴合面时, 凸圆球测量时取最大值,凹圆球时取最小值。以上测量未经实践,楼主参考

网友:
好象可以用2D激光传感器,一般要自己开发后处理程序。

网友:
這麼小的球和球蝸怎麼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要是分体检测,用数值来测量的话,比较麻烦的!
可以采用装配检测嘛!
凸球检测:做一套加紧工装一端为标准的凹球面,另一端为一密封部装。凸球到达检测工位,用该工装将凸球加紧,通过工装凹球面通油----加压---定时保压---看渗出量来确定是否合格!
凹球面检测:同上!

小弟愚见!敬请各位大仙批评指正!

网友:
你看基恩士的传感检测吧?记得之前有个检验圆棒直线度的,在线检验效率很高。另外不知道做标准一点的凹球去检验凸球,用凸球去检验凹球,当做量块可不可以的啊?仅仅建议,自己没有试验过。

网友:
外球面,可以用卡板做通止规

内球面,需要用一个标准球模拟基准,然后也可以做成通止规的形式,基准经过一次转换,精度略低一点

网友:
我们可以做的,做过几个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要保证精度的话价格比较贵,结构看起来很简单的。只测直径不测轮廓度,理论轮廓度只有轮廓仪才行,倒是测量直径时可以顺便测一下圆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凸球径是可以解决检测。
就是不知道您凹球的球径能否检测?

网友:
可以的,只测直径不测轮廓度

网友:
外球的球径和曲面我可以检,内球面位置和直径我可以检,但是内球曲面是个问题.你可以联系中测量仪

网友:
要想办法从工艺和刀具模具上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