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精度,,圆柱度0.01,我就郁闷了!

楼主(2010-12-06):
各位大侠

最近手头有一零件:长度约300,直径60f7(公差-0.07~-0.03)

但是呢,圆柱度要求0.01,我就郁闷了!

公司内的车床、磨床都不是精度特别高的那种,全部国产机床,也不是很好的那种?

我觉得有问题,但是那设计者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以前也是这么加工的!以前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回头查阅了相关资料,但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帮助的!

请各位发表自己的见解,
最好能发给我一些相关资料:creeping_jpg@yahoo.cn

非常感谢!

网友A:
圆度0.01 是可以做到的,磨得时候先粗磨,后精磨,进给量0.001—0.003的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度0.01 是可以做到的,磨得时候先粗磨,后精磨,进给量0.001—0.003的给。

大哥:

是圆柱度,材料没有问题,在这里就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度0.01 是可以做到的,磨得时候先粗磨,后精磨,进给量0.001—0.003的给。

是圆柱度

是不是我错了?我错了的话,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设计者没有问题,印刷机棍子比这精度高多了,以前苏州一位网友发过帖子,2米长圆柱度也不到0.01

网友:
这玩意上外圆磨,300mm,0.005以下不是问题

网友:
LZ郁闷啥,这零件公差范围0.04不算高呀,只是同一零件上的圆柱度0.01比公差要求高约束了公差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斑竹

你的回答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我所担忧的是我们的设备能不能满足要求?

我们是工程机械行业,精度要求相对低一些,设备能力也不行

你觉得一般床子能够满足要求么?

网友(点评):
呵呵呵,从标注上看没有问题。具体到实际的用途有没有问题,当然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了。量大一般床子肯定不行,量少了有技术和耐心的操作者有可能完成。这也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还有,你也可以问问他怎么测量的

网友:
自己做根看看,如果是设备达不到要求就外协出去。

网友:
有的零部件尺寸公差要求不大,单是形位公差很严格,这种情况属于公差不包容。是圆柱度,俺上面看成了圆度。其实工艺都一样。达到0.01不是什么难的吧。普通的磨床没有问题,俺做到0.005的圆度也可以的。

网友:
东西不大,先搞个实验品看看,床子不一样,精度别人也不好说

网友:
不是阶梯轴的话,可以用精度高点的无心磨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了, 从各位的表述来看,应该是可以加工的,没有问题.

下一步我会去现场实际看一下.

这张图纸的不是我审的,否则我肯定会建议降低精度,从零件的功能来看,没有必要整的这么严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斑竹

您后面的回答正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C:
呵呵,只要是你的磨床没有太大的磨损或者老旧,应该能保证吧。
还有,如果你现在真的怀疑你的机床加工精度的话,那我想问问,你怎么来检测这个工件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要是你的磨床没有太大的磨损或者老旧,应该能保证吧。
还有,如果你现在真的怀疑你的机床加工精度 ...

哈哈,有一点是对的,做出来怎么检测?

我想三坐标是一个办法!

有些东西,那么要求了;然后,做了,没法检测,何不合格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就默认合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0.01好做的啊。

网友:
调整磨床顶尖间隙。提高机床本身精度。粗精磨,一次装夹做。

网友:
普通磨床是能够达到这个精度的呀

网友D:
我们现在做的,长度400,圆柱度0.002

网友:
楼主不用太担心,郁闷,
这不是什么难度大的问题,一般的机加工工厂都能 满足!!

网友:
圆柱度0.01MM都做不到,要么你那磨床坏了

网友:
这个跟印刷设备的滚轮差不多,有圆柱度公差较严,但是尺寸公差相比就不严,用磨床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具体干什么,也不好说圆柱度太高了。不过只要床子不是太烂,零件结构不是太特殊,问题应该不大。看结构和大小可以考虑热处理,有助于提高降低形位误差。

网友(2012-07-02):
这个可以做到,先接下来再说,自己的磨床精度实在达不到的话,随便出去找个新点的磨床外协一道精磨工序就是了,300的轴,0.01圆柱度真的不是困难的事。看你的意思,你自家的磨床怕是真的干不了什么活儿了。呵呵。

网友E(2014-09-09):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做的,长度400,圆柱度0.002

请问楼主是什么样的工件?可否介绍一下。2μ的圆柱度....我感觉....普通的床子回转精度都很难达到吧?

网友:
这样的产品不算有难度

网友:
圆柱度要看你中心孔了,如果你的中心孔研磨的好的话。两三秒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4-10-14):
国产外圆磨床很难做到吧,进口磨床应该可以,我们公司产品圆柱度0.006,长度没有你那么长。无心磨床是否可以呢?没有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什么样的工件?可否介绍一下。2μ的圆柱度....我感觉....普通的床子回转精度都很难达到吧?

我们公司做压缩机,也是要求0.002~0.005

网友:
直接车都能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