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在什么时候选用C3游隙呢?

楼主(2010-12-06):
刚刚了解到在电机轴承的选型中,除深沟球轴承外,其余滚动轴承满足以下条件时选用C3游隙:

1.转速超过轴承参考转速70%时 ;
 2.内外圈温差大于10℃时

那么深沟球轴承在什么时候选用C3游隙呢?

小弟每次都是用线膨胀系数和温升算出游隙减少量,再参照轴承与轴和轴承座的配合来确定选用游隙的,这样做是否还有别的欠缺?请指教

楼主:
快来人啊,救命啊!

网友:
超市里的小推车,那里面的轴承用的是C3游隙的。

网友A:
老大,这么快就一个太阳了呀?昨天我有幸跟一个朋友讨论了有关这个问题,就是选择游隙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根据配合(配合是由工作环境和载荷等定的)算出过盈量,再根据热膨胀(当然这个热膨胀是跟转速和工作温度等有关,其实主要就是内外圈温度差),算出游隙减量,也就大概得出工作游隙,根据6西格玛,算出工作游隙集中保证工作游隙不为负值,正值根据感觉(机床的精度和可靠性),我大概取的正值不超过8丝,当然是根据轴承大小来的,我的这个内径大概在180mm左右,你计算的这个可能会在工作中有个别轴承出现抱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有很多客户的机床或者机壳会有椭圆或者运行中出现失误导致温升变大等原因,

网友(点评):
这种搞法肯定会让人晕的,我们的概念是轮子上一般都是用C3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外都用C3了,C3大有替代C0的趋势了。

网友:
电机轴承的选型中,根据用户的使用结果,深沟球轴承一般是C3的上半段,即游隙值低的那一半,比较适合电机的中轻载,中高速的情况。

正常的工作游隙涉及到的因素很多,计算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在很多典型应用条件下,都有成熟设计,相互对照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我们的工程师就是借鉴的一些成功案例来选型的。一两酒前辈真是太有才啦!!崇拜ing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想,简简单单的就想选用C3,不会出问题,特别是选用C3H的时候,可是有很多特例的,也有很多其实是Co就可以达到的,但是他们不是很敢用,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实际中出现了问题,宁愿选择稍大游隙的,我还碰到过选择C4游隙的,但无一例外的,我们的电机碰到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呢?噪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掉。我上面的所说的也不仅仅是我的意见,而是在风电电机中很多计算案例中参考得出的,简单的说选择C3或者C3H,但它的依据呢?

网友: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配件做的好,CNH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看工况我觉得,因为在配合方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是啊,

对我们来说,老外买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C5的也供过,感觉内外圈松的要掉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前面说的:
正常的工作游隙涉及到的因素很多,计算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在很多典型应用条件下,都有成熟设计,相互对照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实际上,计算在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并非轻视计算,因为涉及到的因素太多,比如,的电机碰到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呢?噪声问题。而用C3H的原因也是噪音问题。

网友(点评):
加个弹簧垫片可以解决噪声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SKF 轴承中的王者啊!

网友:
高手真多啊。学到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么快就一个太阳了呀?昨天我有幸跟一个朋友讨论了有关这个问题,就是选择游隙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 ...

老大,6西格玛是什么东东??怎么算的呀?是正态分布曲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 你们做什么轴承的呀??

网友:
根据估算由过盈引起的径向游隙缩减量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轴承发热引起的热胀量不算了吗??如果温升比较大,热胀量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值呀

网友:
那要看有没有其他热导入   轴承内外圈的温差大不大  如果内外圈温差不大  可以只计算由于过盈量引起的径向游隙的减少量

网友:
选择轴承游隙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轴承的工作条件,如载荷、温度、转速等;
2对轴承使用性能的要求(旋转精度、摩擦力矩、振动、噪声);
3轴承与轴和外壳孔为过盈配合时导致轴承游隙减小;
4轴承工作时,内外套圈的温度差导致轴承游隙减小;
5因轴和外壳材料的膨胀系数不同,导致轴承游隙减小或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啥都做呀。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是园林机械,三角齿轮箱里用的轴承,在做噪声测试时总是超标,更有的是装配好后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卡滞的现象,请问是不是因为轴承游隙不够的原因呢?

楼主(2011-01-18):
回复 网友F:

放置一段时间出现卡滞?、生锈了吧  呵呵!选的什么润滑脂??几号的??

网友B:
加个弹簧垫片可以解决噪声问题吗?

没有用。

网友(点评):
我感觉可以,架弹簧垫片相当于增加了轴向的预紧,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游隙。

网友:
弹簧垫片相当于增加了轴向的预紧,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游隙,是没有错。
但是,你是深沟球轴承,用在电机里,加弹簧垫片相当于改变深沟球轴承的实际作用力的接触角,要慎重。
这至少不是解决噪音问题的常规办法,有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两酒大侠,您说的“容易出现别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预负荷计算不当造成的?加弹簧预紧可以达到静音运行的效果,我有图有真相。详情请看附件右半页“静音运行”一节。
但是这些也仅仅是书面理论的一些东西,至于实际应用,我就知之甚少啦,呵呵!里面那个计算公式不知在实际中是否适用

网友:
SKF文献《电动机中的滚动轴承》
这本书非常好,如果搞电机设计,值得一读,不是有人在液压论坛里说:
最新技术看公司广告,正在大量应用的技术看公司样本,快要淘汰的技术看论文(国外的)。他说好好读读国外的样本,会有收获;

我说的意思是如果你这个设计定型了,也核算过了,如果噪音还是很大,用C3H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不需要改任何其他的零部件。
像SKF文献里面,加弹簧预紧可以达到静音运行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没有预留空间呢?如果你电机是一端圆柱,一端深沟球呢?
如果有条件,用C3H,避免其他改动,加弹簧预紧是下策。

网友(点评):
收到 呵呵!!相当感谢您的指导!!崇拜ing!!

网友G(2011-02-19):
回复 网友D:

大哥不懂就不要瞎说行吗

网友:
C3是说轴承的游隙大 用在温度较高的地方,还有C4游隙的。是指温度高了轴承不抱死

网友(点评):
en 说得有理!!说得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设备用普通游隙的就可以了,C3是装在温度较高的设备里面的

网友(点评):
大哥 这话可不要随便说的 搞不好机器要出大问题的 轴承游戏可不单单和温度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G:

温度,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大哥不懂就不要瞎说行吗

哈哈,正因为不懂才要说呢,否则怎么能弄明白呢?

当然,不懂就是不懂,没必要掖着藏着的,所以才来讨论呢。

瞎说?不至于吧,天天整这个玩意,不至于瞎说吧。

网友:
再不懂也卖了这么多货了,对不对呀,老师!

网友(点评):
乌兰大哥只是露了一个小指头。

网友:
都太有才了 佩服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弹簧垫片可以解决噪声问题吗?

没有用。

尝试过   是可以
  但是会个性能寿命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悄悄的说 我见过轴承因为降低发动机噪音加了弹簧垫片 整个一个轴承保持架出现兰脆现象 甚至断裂 润滑脂成为黑色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正因为不懂才要说呢,否则怎么能弄明白呢?

当然,不懂就是不懂,没必要掖着藏着的,所以才来讨 ...

径向游隙....................

网友:
大致明白一些   晓得道理  但是 对于 c0  c3
这类标准不是很清楚 下去再看看!

网友:
转速超过轴承参考转速70%

网友(2011-03-25):
电机轴承有过盈的一般选用C3组游隙,但是如果是过度配合的大多选用C0和CM游隙。

网友(2014-12-09):
都是高人啦

网友:
受益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