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正常情况下,突然急停报警,发那科系统

楼主(2010-12-06):
我的数控车床在加工正常情况下,突然急停报警,发那科系统,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们的经常有这个发生,硬件限位有毛病了,打开清清,不行换一个,要不直接去掉

楼主:
你的意思是急停按钮有问题吗?我直接把急停按钮拆了,也不好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急停开关,而是行程开关也就是限位开关有脏东西了。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你的中拖板丝杠丝母也进去脏东西了。你用煤油清洗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行程开关,有报警号?????

网友:
油泵出问题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

网友:
急停报警是常见故障
我觉得先查急停线路,然后找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咯。。

网友:
一定记住:急停开关一般使用的是常闭触点,所以拆掉后应该短接(根据实际的电路图),应该是急停回路或限位回路有问题?

楼主:
是限位在捣鬼,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急停开关不一定是常闭哦,
我前两天碰到仁和数控的急停时常开的呢,当成常闭查电路,找的郁闷死了

网友:
切记住:急停开关一般使用的是常闭触点,所以拆掉后应该短接(根据实际的电路图),应该是急停回路或限位回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