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机构,请教

楼主(2010-12-06):
请各位大侠指教。在烟厂,整条烟的翻身机构应该采取什么结构。

网友(2011-03-24):
考虑用旋转气缸来做吧

网友:
easy, it's using cylinder!!

网友(2011-05-19):
要求是在线式,全自动的吗?马达,气缸都可以。

网友:
用马达吧,应该要控制速度吧?

网友:
用马达吧。谁知道你那有没气源。。

网友(2011-07-22):
旋转气缸

网友(2011-08-23):
這個全自動的很好做哦

网友:
旋转汽缸吧

网友:
旋转气缸可以的,如果有气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