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热流道时,你要注意的7个地方

楼主(2010-12-06):
热流道技术在注塑成型方面拥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塑料注塑成型工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早在90年代,美国生产的塑料注塑模具中,热流道模具就已经占了40%以上。但在中国,热流道技术的普及率很低。随着中国模具行业的发展,热流道技术的应用市场也在不断扩大。热流道系统一般由热喷嘴热流道分流板、温控箱和附件等几部分组成。以下所列的是你在买热流道时所要注意的7个地方。
1.        熔道尺寸
合适的熔道尺寸对热流道系统的性能至关重要。不合适的熔道尺寸会导致换色缓慢、塑料降解、塑件不均或填充不完整等等问题。所以在选择熔道尺寸时,应考虑换色频率、停留时间、压力降、剪切速度等等。
2.        注塑压力
熔体在热流道模具里的流动距离比一般模具大,所以在热流道系统中,注塑压力的损失也很大。而注塑压力损失过大容易造成注塑成型的难度增大。所以在加工流动性差的塑料(PC/POM)时,或者制件重量大时,应进行流道分析计算,从而选择合适的热流道系统。
3.        浇口种类
热流道系统的浇口有许多种类型,选择浇口要考虑注塑原料种类、允许的浇口痕迹、浇口位置。不同的浇口合适不同的原料。
4.        标准与非标准之分
热流道系统有标准热流道系统和非标准热流道系统之分,一般应选择标准热流道。标准热流道价格低,交货期短,且零件有互换性。
5.        加热方式
热流道系统的加热方式有两种,一是内部加热,加热器安装在熔道内部,从内部加热塑料;二是外部加热,塑料可以无阻碍地通过流道。外部加热系统可以解决熔料通道的死点问题,使熔道内的剪切曲线更合理。
6.        加工的塑料
加工的塑料种类是选择热流道系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比如PVC,PVC加热容易热分解,所以应选用浇道流畅、没有流道死角的热流道系统。再如尼龙,加工尼龙塑料应该选用耐磨性好的浇口镶件。
7.        多区域温度控制
多区域分别控温的热流道系统适用于大尺寸制件或者对温度敏感、加工参数范围狭窄的塑料。加热组件的质量、热流道系统与面积配合处热量的过度丧失、熔体在热流道里各处剪切热的不同都是造成温度不均的因素,因此当热流道系统过大过复杂时,都应选择多区域分别控温的热流道系统。
只有选择对的热流道系统,才能发挥热流道的优势,才不枉费你在热流道上的投资,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网友:
还要注意售后服务之类的热流道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