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料加工,请教

楼主(2010-12-06):
我这边有些标准件生产,直接是棒料加工的,里面的成品内孔是40的,长度是不一的,因为量大,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套料钻加工。一个月量非常的大,单个产品的规格是长度是60的,但是可以棒料加工的。目前是自动车床钻孔的,打下来的是废铁。如果用套料的话那就是小规格的棒料,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加工对象材料有42CrMo,Q235,45#,主要是Q235#。一个月有一、二万的量。光这个芯棒也有个4-5吨可以淘

网友:
      直接定做无缝管

楼主:
85的外径,40的内孔。这样的无缝钢管有么

楼主:
我说的是产品的尺寸,上下加一个余量。

网友:
管子可以定做的,聊城的管子比较多。

楼主:
不考虑管子,因为要定的话也没多少啊,30吨。可以定么,这个规格可以定做的么,我是做链轮的

楼主:
壁厚是24的,这样的可以么

楼主:
单件管子是2.3千克X6.3元=14.5元(目前管料价格6元多,怎么厚的我不清楚。运费300要的,因为是山东到浙江绍兴的)
棒料是2.8千克X5元=14元,(棒料5元,可以定死的)
如果可以算上拿下的那个孔的材料费是0.35千克。一般5毛钱的废铁钱起码是有的,如果有管子做的话也未必可以节约。
下料是0.1,打孔是0.15-0.2,(人工费)刀具是在0.1,一台车床三台锯床。目前是这样的。

网友:
直径小于60的不适合用套料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刀具磨损厉害么,

网友B:
在六轴自动车上用棒料加工轴承套,就是使用的掏料加工方法,得做专用的掏料刀具,刀具是圆筒状的,筒壁厚3到5mm,前面磨出切削角度,当切削刃磨损了,可以继续往下修磨,一直磨到长度不够,才换新刀。所以一把掏料刀掏上个万儿八千件活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六轴自动车上用棒料加工轴承套,就是使用的掏料加工方法,得做专用的掏料刀具,刀具是圆筒状的,筒壁厚3到 ...

我是做链轮的不是做轴承的。。。。。。。。
轴承一般都是用钢管的,或者锻打件。或者可以给个视频看看,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楼主:
我想验证下用套料钻加工这个是否有潜力,因为我这里一般的是剧料后在打孔的,而且很多单位是这样加工的。如果用我的加工方式的话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做的更好。

楼主:
钢管可以做的,我问过了,只是这样的性能和Q235的机械性能是不是会不一样,我是托辊上的链轮

网友:
可以精密铸造啊,放点余量,拿回来就可以做了

网友:
可以用挤压管,价格就不知道了。

楼主:
大家算下重量,还有就是材料的价格,来比较下。

网友:
你只算材料成本,没有人工,加工效率,
套料的加工周期要短,人工少,
不知你想节约什么

楼主:
估计没戏了,

网友:
LZ查下无缝钢管的规格,就知道了!

网友:
LZ的情况不适合套料吧。套料加工成本比较高,一般用于两种情况。第一是机床功率不够实心钻,只好套料。第二是工件材料特别昂贵,所以要套料出来芯棒节省成本。

网友:
套料加工效率不高,成本也不小的,如果你要套长棒料,需要单独添加一台套深孔的套料钻,工序增加了,设备增加了,工时也不少,并不见得就会节约。

建议定做管子,或者用缩管法自己缩管,也很麻烦,你的量比较大,最好是定做管子,核算一下成本差异就知道是否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