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中药磨药机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0-12-06):
最近正在做这个,选定电动机为功率为0.05~0.12KW,转速为2000~3000rpm;怎么确定电机是否适用?如果适用,那磨药机的产量怎么计算出来?请各位指教

网友:
磨!能用这么高速吗?药都熟了!如果你用磨面的那种结构的话可能电机小了!

网友:
磨中药的磨转速不能太快,一般都是在100到200rpm,太高的话摩擦生热会引起药材变性的。

网友:
有现成东西卖吧!

1、原理:
    FDV超细粉碎机是利用粉碎刀片高速旋转撞击并由空气气流旋风分离的形式来实现干性物料超细粉碎的设备。它由投料口、集料罐、粉碎室、高速电机等组成。物料由投料口进入粉碎室,被高速旋转的刀片撞击粉碎,刀片的高速旋转也引起了空气气流的流动,从而把粉碎后的物料带到粉碎罐中,气流经滤袋排出,完成粉碎。
2、应用:
    FDV超细粉碎机可广泛用于中药、西药、农药、生物、化妆品、食品、饲料、化工、陶瓷等多行业干性物料的超细粉碎需求。
3、特点:
(1)体积小,重量轻,与该级别的其他类型粉碎机相比,大大减小了体积降低了重量,可放置于台面使用,对实验室使用的用户尤为方便。
(2)设计巧,将机械式粉碎、气流式粉碎的优点结合于一体,特殊结构的刀型,极大的扩展了粉碎范围,适应用户对多种物料的粉碎需求。
(3)细度高,植物性纤维的粉碎细度可达40-100μm(D98);硬性、脆性物料的粉碎细度可达12-44μm(D98);可充分满足用户对超细粉碎的需求。
(4)安全性能好,清理方便,无需过筛,由于采用全密闭结构,操作人员不与粉碎室直接接触。
(5)操控性好,该机为连续投料式,接通电源即可,一人便可使用。

品 名:超细粉碎机
型 号:FDV
体 积(mm):360×360×580
粉碎量:1-4kg/h
总功率:1.8KW
电 压:220V
转 速:22000r/min
重 量:14kg
纤维性物料粉碎细度:120目-350目
脆性物料粉碎细度:120目-500目

网友:
楼上的东西不错,不过中药有时候会有胶状成分,像阿胶之类的东东,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
我觉得那些标准的东西就没必要大费周章去重新设计了,除了有特殊情况,才会去费那些没必要的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改进现有产品的不足,没有意义的事我们是不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