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电热设备电伴热带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0-12-06):
电热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的发展,西方许多国家的炼油厂、发电厂等普遍采用管道技术输送原油等液体,带动了管道电伴热保温新技术的不断发展。70年代初,美国瑞侃公司成功运用了高分子辐射技术开发出自控温电伴热线。自此,我国也有部分厂家纷纷研发、生产。并且根据国情,开发出适合自己国情的产品。
  什么是电热带?
  一、电热带的分类
  定义;一种直接以通过电阻转化为热能带状发热器,简称为发热电缆(电热带,电热线)。
    1、自限温电热带
  定义:自控温电热带随着环境温度而变化,相应被伴热体系具有自动调节输出功率,因此不会因自身发热而烧毁,却因实际需要热量进行补偿,故为新一代节能型恒温加热器 ,目前国内生产的,低温自限温电热带中温自限温电热带高温自限温电热带  根据分XW, KW,BW,WK,BR,相当于国外型号BTV系列

    2、恒功率电热带
   定义:恒功率式电伴热带的加热功率不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是恒定值的新一代节能型恒温加热器,目前国内生产的规格有RDP2系列单相恒功率加热电缆RDP3系列并联式三相恒功率加热电缆RDC系列串联电加热电缆

网友:
电热带
一种直接以通过电阻转化为热能带状发热器,简称为发热电缆(电热带,电热线)。

如何选购优质电热带
由于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工艺条件的限制,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假如用户不慎使用了劣质的电热带,轻则短路跳闸,重则会引发伴热管线起火,甚至烧毁被伴热设备等重要部件。如何鉴别电热带的优劣,是选购带电热带的头等大事。
众所周知,电热带的电热元件是具有正温度效应的PTC芯带,这旨在两根平行金属导线之间均匀地包裹一层横向流过PTC材料层,到达另一根导线,PTC材料层就是并联在两根导线之间的电阻发热体,它能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对管道等操作系统进行了伴热、保温。由于电热带科技含量高,生产难度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电热带的品质进行区分和判定:
一.导电铜丝:
电热带是一扁形长带,其导电线优劣也直接关系到电缆的好坏,通常导电线芯用镀锡或镀镍铜丝绞合成型,制造时,除要选择质量好的镀锡铜丝外,还必须考虑导电线芯表面状态对电热带产生的影响,在线径的选择上也不能偷工减料,为PTC芯带的生产打下基础。
二.起动电流
PTC芯带是电热带的核心部分,一般厂家不易把握其核心技术,其要害系数就是启动电流大小和衰退率,起动电流是指电伴热带接通电源时,瞬间产生的最大电流的峰值。它对电热带的品质有着决定性意义,是反映电热带制造技术水平的关键参数。如果起动电流较大,那么单一电源的电热带使用长度就会减短,同时,每次起动时,还会破坏PTC层与导电线芯的电接触界面,缩短电热带的使用寿命,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海内大部分厂家的产品起动电流一般在0.9-1.2A/m左右,美国瑞侃公司的产品在0.5A/m以下,而我们山东华宁电伴热生产的电热带均控制在0.6A/m以下,接近了国际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所以请广大用户在选购时,务必弄清起动电流这个重要的技术参数,条件答应的情况下,最好自己测量,尽量选购起动电流较小的产品,以免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衰退率
衰退率是指随着使用期的延长电热带的温度和功率的衰减程度,其技术很难掌握,国外的衰退率较小,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而国内的一般都比较大,使用寿命只有4--5年,目前我公司经多次实验已达到30公里一次挤出成功,工艺参数也相对稳定,最高维持温度也在可控范围,起动电流低于0.6A/m,使用寿命10年以上,达到了国际水平,国内领先。
四.辐射加工技术
PTC芯带制成后需要经过辐射交了联才能具有最优PTC效应,交联的好坏,决定了芯带性能的稳定性及使用寿命。目前,国内较为普遍的是采用高能电子辐照交联,按PTC材料体系来确定相宜的辐照剂量,另外,剂量率不宜过大,辐射时线速度也宜均匀,并控制好运行的张力和摩擦力。在辐照交联环节中,国内部分并未经过辐射交联,这样看似厂家为用户节约成本,谁知这其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未经辐照交联的绝缘层就耐热性和抗老化性很差,时间一长轻易出现漏电、短路、破坏PTC芯带的性能,大大缩短了电热带的使用寿命。而我公司推出的华宁电热带,是经过辐照交联,有较好的耐热性和抗老化性。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延长了电热带的使用寿命,还提高了它的安全性。那么,如何区分电热带的辐照程度呢?首先我们可以从电热带的柔软性来观察一般情况。经整体辐射的电热带较柔软,而只辐射芯带的电热带柔软性差,不易弯曲。其次,也可以从电热带的喷码区分。整体辐照的电热带由于高能电子束照射,喷码颜色较暗淡,而电热带绝缘层未经辐射射击的电缆,其喷码颜色较鲜艳,另外整体辐射的电热带其绝缘层中甚至可以往返抽动,同时,这样的电热带通电发热时,未经辐照的绝缘层收缩性较大,由于绝缘层的后缩,使半导体PTC芯带曝露出来,这样很容易出现漏电、短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2011-03-17):
来看看啊 !!!!!!!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