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有气泡怎么办?

楼主(2010-12-06):
没有锈,气也纯,也没有风,焊出来就是有气泡,找不到原因。请求各位大侠帮忙!!!!!!!!!我是衡水安平的,有附近的请联系QQ517405650

网友:
你们的那个气体流量计和气压表那里有没有  气体预热装置 啊

网友:
是气孔吧?气泡没见过

网友A:
加热下 有水分 气体,,,

网友:
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下 有水分 气体,,,

可能!
二氧化碳焊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肯定与气体有关!!!

网友:
检查气路及电磁阀 按下抢把看看是否有气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流量装置和加热装置,有保护气也,没有锈就是有气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摸一下预热装置,看是不是热的,如果不热就说明预热装置坏了或是没有接上电,CO2焊有气泡真的没怎么见过, 我想除了气体外应该没别的了啊。。。

网友(2011-02-08):
          C02焊接,熔池表面只有少量熔渣覆盖,C02气流又有冷却作用,因而熔池凝固较快,增大啦产生气孔的可能性。常见气孔种类有
    1.CO气孔:多由于焊丝的化学成分选择不当造成。CO气孔常出现在焊缝的根部和表面,多呈现针尖状。
    2.N2气孔:  由于保护气层遭到破坏,大量空气侵入焊接区所致。选择含有固氮元素的焊丝可以有效降低N2气孔产生。
    3.H2气孔:电弧区的H2注意来自焊丝,工件表面的油污,铁锈,CO2气体中所含的水分。另外直流反接也可以有效降低H2气孔产生。

网友:
是否气体的流量偏大,焊枪的出丝嘴不在保护帽中间,形成气体旋流。再检查一下保护帽与焊枪、焊接电流、焊速等是否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换氧气一类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
气体大不会出现这样状态 气少了会出现泡泡 或者气不对

网友:
天气冷要气体预热 夏天就用不着预热

网友:
谢谢,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听听老师傅的,俺就是为了攒积分。

网友:
是什么母材、在哪里焊接,要告知祥细否则无针对性

网友(2011-03-10):
焊缝清理干净,挡风罩罩好!手法调整好!就够了!

网友:
觉得楼主 是出来恶搞的吧

网友:
检查焊枪是否有附着物,如果沾有飞溅物会导致气流紊乱。

网友:
会不会是气体不纯,要么就是母材碳化处理过还是怎么样?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速度太快,或者是焊接温度过高

网友:
是否是焊丝表面镀了一成东西而产生了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