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 温度输入。。。

楼主(2010-12-06):
有谁知道:数控机床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功能吗:先系统预设一个定值温度,然后通过试验的方法得到另一个温度与主轴伸长量的关系曲线,然后将此曲线的数据通过温度输入模块输入到PMC的数据表中,PMC用插补计算的方法将温差计算出来。
thx。。。thx

网友:
楼主 你发错板块啦!这里是轴承专区。不过我也是数控出身,只是有一点点了解,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偶没注意啊,你了解数控,那我说的那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
俺只是会操作 会编程 会工艺设计 别的……俺知不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B:

机床里面的丝杆都有预拉的,丝杆有温升的,好像轴承的温升对加工没什么影响把。只是略懂。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