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的配流盘有一点刮伤会不会影响压力?

楼主(2010-12-06):
叶片泵的配流盘有一点刮伤会不会影响压力,刮痕是一圈的就一点点深痕

网友:
你看这个刮痕会不会引起泄露,要是不影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刮痕处产生应力集中!

网友:
(刮痕是一圈的就一点点深痕),应该不影响使用,如果影响使用建议用油石磨平,效果和好的一样。

网友:
zhe ge buzhidao a .................................

网友:
把刮痕磨掉,要是直接应用的话,在泵里有扰乱流场,可能会发出噪音。

网友:
应该有影响。假如磨损很大。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流量。也就是磨损会影响输出的流量。

网友:
要是浅就磨掉算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1-07-27):
放心吧    没问题的  在严重点也没事  我就是做叶片泵的   不过我说的是压力在 120  以内的 再大的我就不知道了- k1 j% i* f% u- p

网友:
这种划痕要研磨掉,以免影响泵的输出。另需注意:要消除形成这种划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