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产品不良,大家帮分析

楼主(2010-12-06):
热流道模具浇口附近出了这样的东西。
搞不清 状况了。
大家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

网友:
每模都是这样?可能是射速太高了

网友:
你看你的模具内腔是不是有油~你们是用什么材料注塑的?PP-R还是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件已经打了很久了。刚来的时候不这样。
处现这个问题之后,把热流道拆出来一回,清理一下, 就能好一段时间。
打个一个班就又会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开始也怀疑是有油,可是每回拆开都看不到油。
每回拆开 热流道外面都会有点料。材料不记得了 明天去看看。 浇口的温度是240左右。

网友:
温度这么高??我感觉是材料降解了

网友:
给你个塑料注塑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头看了眼,材料是ABS。
温度应该是差不多。

资料看了一眼 满详细的 明天上班慢慢看。

再次谢谢。

网友:
感觉是热流道内部积料,时间长了又烧焦。
需要才开的热流道外部 有料的那个图片, 以进一步分析。
可能是热流道零部件磨损获损坏,导致渗漏

是哪家的热流道?
最好 告知热流道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