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经济型设备较正铁条?

楼主(2010-12-06):
我用剪板机剪5MM厚的铁板,长为2米的铁条,宽为15MM.但是剪下来,发现铁条的扭曲很厉害,用锤子敲又太累了。请问能用什么经济型设备,或者好的方法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最经济的办法就是用锤子敲。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一台小型的7辊或者11辊矫直机。

网友:
由于板材轧制内应力以及剪切力的影响,由板材剪切窄条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和弯曲,并且很难矫直。
最经济的办法是直接购买15X5的条钢,省力又省工。如一下子买不到,也可向冷拉型钢厂定制。

网友:
我来总结楼上各位的观点:
1 如果只有手头说并不是考虑批量生产,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手工矫正,扳手 、锤子。
2假如是批量生产,考虑购买7辊或者11辊矫直机,快速高效。
3倘若不是长期加工,应买型材,投入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使用这种类型调平机:

网友:
小批量用锤子

网友:
可以考虑发外协,到有矫平机的厂家寻求帮助。

网友:
如果是长期生产希望还是用矫直机好。
短期行为人工敲

网友:
台虎钳+活动扳手。批量大的话,还是用机器算了

网友:
同意3楼意见,我们公司有校平机,QQ445984357

网友:
我同意4楼的意见,直接购买铁条。

网友:
前排的已经有人总结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1-01-11):
从时间和质量上看,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省钱效率也高,就是用激光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经济知道吗,激光切割机我们这种小公司买不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公司是在哪里的,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校平机呢

网友:
买扁钢吧,冷拉扁钢的话还蛮直的;
用板料剪的话肯定会扭曲的,
量不多就按上面所说的用台虎钳夹住,活动扳手扳。

网友:
何必怎么复杂啊。买现成的15X5的冷拉条钢就可以了呀。建材市场很多的呀,规格也很齐全呀。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A:

可以外发加工啊,我在广州就是做激光加工的

网友:
台虎钳+活动扳手。批量大的话,还是用机器算了。10楼说的挺好,比锤子省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