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可以切多厚的板子?

楼主(2010-12-06):
请问
现在的水刀下钢板,最多可以切多厚的板子~45板或者普板

网友:
可以切到500mm, 但是速度非常慢

网友:
我切过150MM的不锈钢。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这个厚度的板材适合用水切割,可以有较好的切割速度

我是广州华臻水刀厂的,需要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
那么厚的钢板??做坦克啊

网友:
200mm以下肯顶没问题

网友:
太厚了对设备不好,我建议不用切割太厚的,向楼主说的那个厚度很轻松就可以办到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加工范围是 1-80毫米的厚度, 80毫米的316不锈钢, 切割一米的时间是27分钟, 厚度再大的话切割速度就太慢了, 切割 300毫米的316不锈钢, 切割一米要3小时, 其它的加工工艺会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