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量1.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7):
我对汽车是个门外汉,买了一辆车,车后标注着1.2,经查说是排气量,没查到详细的说明,请知道的朋友给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排量
活塞从上止点移动到下止点所通过的空间容积称为气缸排量;如果发动机有若干个气缸,所有气缸工作容积之和称为发动机排量。一般用于升(L)来表示。发动机排量是最重要的结构参数之一,它比缸径和缸数更能代表发动机的大小,发动机的许多指标都同排气量密切相关。通常排量大,单位时间发动机所释放的能量(即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大,也就是“动力性”好,就好像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相比,当然是成年人干体力活效率更高咯。所以那些越野车、跑车通常排量都相对较大。大部分国产轿车尾部都有一个由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汽车型号,其内容包括如下三部分:首部由2个或3个拼音字母组成,是识别企业名称的代号。如红旗轿车后面的CA代表一汽,福莱尔轿车的QC代表秦川;拼音字母的后面一般跟有4位阿拉伯数字,轿车左起首位数字为“7”,中间两位数字就是该型号轿车的发动机排量,比如“08”就表示发动机排量为0.8升,“20”就表示2.0升,“16”则是1.6升;在表示排量的数字后面还有一位数字表示企业自定的产品序号。

在油价一路走高的今天,百公里油耗成了衡量汽车性能和经济性的又一重要指标。那么排量与百公里油耗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一般而言,排量越大,百公里油耗也相应越高。但二者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公式的,起码驾驶者的操控这一点就不可能使之公式化。但下列因素可以作为比较大的权重作为油耗参考:排量;整备质量;满载质量;发动机实际工况(转速、输出扭矩);路况可以通过发动机的实时参数反映出来。其它还有很多,象风阻(速度很大时有影响)、轮胎等。但最难以量化的除人为驾驶因素外,还有装配工艺,这是考验制造商综合实力的关键所在。学过工科的朋友都知道,同样的轴承同样的配合不一样的装配方式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过程控制导致最后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品牌与非主流产品的差距也就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兄弟,1.2的车子,是微型车吧?还是小面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乐驰,老婆的专车

楼主:
微型,乐驰,老婆的专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真的够微型的,让体格壮点的男的坐上去,别扭

网友(2011-03-07):
二楼说的正是!!!!

网友(2011-04-06):
哈哈,低排量!超级微型了,女人开着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