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锻造后,还有必要进行调制处理吗?

楼主(2010-12-07):
3Cr13锻造后,还有必要进行调制处理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如果你要把它的硬度提高的话,就要调质,如果要他硬度一般,那就采用风冷(正火)。如果要他硬度低就要随炉冷却(退火)。回答完毕,呵呵。

网友:
概念解释的不错!问题貌似没解决

网友:
2楼问题回答不错,关键问题好像没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