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位液压缸气路控制,请高手指点,附图

楼主(2010-12-07):
改造的一设备,因为车体不带电,所以液压缸的位置控制用的是气路

楼主:
第一次做气路控制设计,思路是根据设计的电气逻辑推出的气路控制,不知可行吧

楼主:
三菱的PLC控制图

楼主:
附PDF,看的些清楚一

楼主:
气路元件用气FESTO,液压用PARKER,威格士,直线导轨及导轨锁,液压缸等件全用进口件,共用19套欢迎社区上海的经销商来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话15202163871

楼主:
高手都忙着,上顶

网友:
说实话图纸看着太费劲,另外能不能描述下工作过程和特点?

楼主:
一只油缸的三个位置的精确定位,用一三位转换气阀,做为A B C 三位置的触发信号,在A位也就是左位,设有减速行程阀和停止行程气阀,在B位也就是中位,中间设有停止行程阀,两侧各一减速 行程阀,满足两个方向减速的需求。在C位和A位是一样的。共有7个行程阀。输出信号气液先导换向阀的两的气信号,还有两个方向的气控节流阀的信号,还有一导轨锁的开锁信号,油缸动作之前先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