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头的里面是怎么连的呢?急!

楼主(2010-12-07):
这个轴的前端,是球头连接,但是球头的里面是怎么连的呢?
肯定不是螺纹连接的,我主要想知道中间那个圈和轴头是怎么连的?里面好像还有2颗小钢珠!是很死的不活动的,只有外圈和中间的圈是球头活动,急需大虾解决,知道的麻烦告诉我原理和拆卸方式。在线等!

网友:
这个就是关节轴承呀!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种球轴承

网友:
还真是都一次见到关节轴承,谢谢了

网友:
长见识了,不知道它用在哪些方面呢?感觉有点像万向节

网友:
单位的接手有类似的。但是我们的上面有可以拆卸的内六角。我们主要为了保证有微小的角度传递力矩。

网友:
应该某一个固定位置才能脱开的吧

网友:
这就是关节轴承啊,以前还真没见过,很好,很好。

网友:
关节轴承,内外环装配时有特定位置的。

楼主:
懂关节轴承的大虾和想学习的朋友看我这个贴  谢谢  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620

网友(2011-05-11):
这应该就是一种球面轴承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轴承

网友(2011-06-25):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帮顶一下

网友(2011-08-08):
遇到类似东东,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