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换热器图纸

楼主(2010-12-07):
哪位大侠有换热器图纸啊,片式换热器管式换热器都可以。
邮箱:tjx0725@163.com
QQ:42345743

网友:
图纸要那些干啥?
每个换热器对应的设计参数都不一样
需要换热器找工厂给你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想做一套热泵系统,类似于高校实验用的那种,
领导想我们自己做,我对这方面知识比较匮乏,
希望前辈指教。
最好能有些图纸,哪些工厂可以做这些呢,我们是北京附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想做套小的热泵系统,类似于高校实验室的
领导想要自己做,我对这方面知识比较匮乏
想找点详细的图纸, 最好再帮推荐几个加工厂,我们在北京周边

网友:
压缩机不熟悉,网上搜搜吧,大牌子的就那么几个
我们就做板翅式换热器,管壳式原来做过一点
其他换热器了解的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同事在网上找的,学习一下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olive师父 一般螺杆空压机的换热器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有截面的照片就最好啦,或者画个三维也成,哈哈),油路和气路是怎么走的?一般是管式换热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傅不敢当
你要折煞我啊
大家互相交流
空压机上的换热器没仔细研究过
空压机有点印象,那个好像散热不多,好像是风冷的吧,样子真还不好画
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做,互惠互利嘛

网友:
我们做管片式换热器。可以根据需要帮你设计。如有需要,加我QQ:402013192

网友:
我也想要图纸,做参考用的

网友(2011-05-29):
我也想要图纸,我是学徒呢

网友(2018-02-05):
如果有换热机组的图纸还不错,做个学习参考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