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方向老是忽大忽小,CNC紧急求救!

楼主(2010-12-07):
我这台CNC数控车 X方向老是忽大忽小 , 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十万火急。

网友:
主轴头 里面有垃圾 。  或者你刀柄装上去的时候有垃圾  或者刀具没有装稳

网友(点评):
老鹰,为什么乱加分呀!这个是加工中心的呀,数控车,就不一样了,第一,轴承坏,拖板松,丝杆烂道 ,滚珠破损,反向器坏,连轴器松,鉰服刚性低都有关系

楼主:
我看过了,没用啊!!!!!

网友:
机床 间隙大了吧

把间隙调一下就ok了

楼主:
刚修过没多久啊,该紧的都紧了!!

网友:
量一下是否椭圆?
刀架不能重复定位?
丝杠与电机连接不好?
刀具磨损,工件材料?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楼上说的那些都是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刀架锁的不够紧。
希望哪位高手系统的讲讲这个问题。

网友:
这里面真的是卧虎藏龙啊!学习了!

楼主:
郁闷了,现在又好了,什么也没动  这机床不是在玩我吗

网友:
很可能是刀架分电器坏了

网友:
滚珠丝杆松动或连接螺丝松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机床本身没问题,也许你的件安装有问题,或者刀具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我们的机床也出现过累世的情况,调整间隙螺母。

网友:
打下间隙,打刀架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调整一下参数
我记得有的系统可以调整参数来解决刀架不能锁紧的问题
好长时间没用
忘了
自己看一下系统参数说明书吧

网友:
可能是刀架锁紧不到位

楼主:
我用表打了下,相差0.05MM 应该怎么处理这一点

网友:
没人怀疑是系统的问题么?
我们这有台928的,Z向也是忽大忽小的,有的时候还会进不到位就自动退回去。。。换了系统就OK了,不过系统主板寄给广数的检查,说没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丝杠螺母固定丝

网友:
估计是丝杠有间隙,调下轴承。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是刀架里的一个销子段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
把现象说清楚点..可能X轴轴承坏了.

网友(2011-10-26):
刀架的问题吧,,,,,,,,,

网友:
这里面高手真的好多啊!

网友:
X轴间隙!!!!!!!!!!!

网友(2011-11-26):
好友看看丝杆的反向间隙有多大啊

网友:
检查丝杆和轴承或丝杆反向间隙

网友:
应该是刀架坏了。。。。。

网友:
可能是机械间隙过大造成的  发那科系统的话可以在参数1851号里调整。

网友:
楼上的,楼主都说找到问题点了,怎么还在说这个那个呢?是不是没认真看呢?

网友:
没有找不到的原因,只有找不到原因的人!

网友:
你的X轴 是不是都在某个位置有问题 在其他位置就没事呢 !!!

网友:
这样就应该是电气上的问题了

网友:
间隙大了呗,调下就好

网友:
一般快掉多少呀~~~~~~~~~~~~~~~~~

网友:
刀架没锁紧,可能是刀架的轴承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是法拉克系统,这个问题不好说,修的话找不到原因,不修她又会好,我想可能是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