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淬火,想增加一下强度!

楼主(2010-12-07):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制定螺栓M24,M30(材质为45#)需要经常反复使用,为保证其强度和耐磨性,要求热处理,查看工艺设计手册,一般螺纹热处理达到强度为HRC32-38,想增加一下强度,使其强度为HRC36-42,会有怎么样的缺点?谢谢

网友A:
我想强度增强了的话,塑形和韧性会相对的下降一点!

网友:
支持2楼。好像机械性能会受到一些影响,45钢加工零件一般是调质处理,表面淬火增加表面耐磨性。

网友:
到42度使用基本上不会有影响的。。放心加吧。。

网友B:
45钢采用淬火加高温回火(调制),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机械性能。其硬度可以达到HRC40-50。韧性有较大的提高。如我单位的500×4×30的4Cr13通过调制后刃磨成剑。可以达到hrc55弯曲成圆圈松开仍然笔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强度增强了的话,塑形和韧性会相对的下降一点!

通常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45钢采用淬火加高温回火(调制),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机械性能。其硬度可以达到HRC40-50。韧性有较大的提高。如我单位的500×4×30的4Cr13通过调制后刃磨成剑。可以达到hrc55弯曲成圆圈松开仍然笔直。

老鹰 -10 抄袭别人回答,在多处见到了

网友:
记忆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钢采用淬火加高温回火(调制),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机械性能。其硬度可以达到HRC40-50。韧性有较大的提高。如 ...

那么强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实也是10来把里面有一把可以,其余的不是弯了就是断了。主要还是工艺的问题。我又对热处理不太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实也是10来把里面有一把可以,其余的不是弯了就是断了。主要还是工艺的问题。我又 ...

一把也强,能上个图,仔细打下硬度么

网友(2011-01-08):
回复 网友D:

就是···该罚······抄也不会抄····

网友:
HRC不是强度,是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45#调质一般为HRC28~32,没那么高的硬度。

网友:
45#钢我遇到过的也就是HRC38,再高的没见过。可能关键还是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