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1不锈钢弯管这个R40能够弯出来吗?

楼主(2010-12-07):
35x1不锈钢弯管这个R40能够弯出来吗?---求教!!谢谢!!

网友:
肯定很困难。不锈钢冷却快又不易弯曲。应该可以。内弯处会有皱褶。管内要填充满沙子,以保证管子不会瘪。加热的温度要足够,要均匀。

网友:
困难不小,管壁太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壁太薄了,报废率高!

楼主:
R65带抽芯和防皱模是没问题的,但是厂家需要修改为40,一下子没有把握,
根据经验,不锈钢的最小弯曲半径1.25xD计算,R可以做到44,模具做的好的话,我想应该可以吧!
不知这个经验格式对不对?

网友:
要价高点吧,最少*2

网友:
肯定很困难。不锈钢冷却快又不易弯曲。应该可以。内弯处会有皱褶。管内要填充满沙子,以保证管子不会瘪。加热的温度要足够,要均匀。

老鹰 -10 抄袭别人回答,在多处见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如果将管子的厚度改为1,5mm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如果管壁加厚,效果肯定要好一点,至少外圆弧不易开裂,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