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压力打不到额定压力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0-12-07):
叶片泵压力打不到额定压力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网友:
我考虑很可能是转速低的原因,想办法加快转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转速正常,换了一台就好了。

网友:
那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那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换一台就好了的可能是泵本身有问题,叶片卡滞,间隙过大等都可能造成内泄漏量大,压力上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有可能。那只有拆开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关注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由于液压油的赃物叶片被包死
打不出来油
建议拆开看哈

网友:
有可能是油泵本身有问题,比如内泄露比较严重
电机的转速和压力没关系,只和流量有关

网友:
(电机转速正常,换了一台就好了)肯定泵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油泵本身有问题,比如内泄露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