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吸尘器设计,先风量还是先压力?

楼主(2010-12-07):
使用环境:铝箔加工车间,切削0.07mm铝箔时,产生很多飞扬的铝屑,
任务:制作一中央除尘系统,净化机器切削时产生的铝屑。
问题:选择电机时,应该首先注重抽风电机流量的选择,还是应该把把抽风电机压力的选择放在第一位。

网友:
风量风压都要考虑

网友:
风压和风量不是独立的吧,东西的多少是风量,能吸多远或者多大的东西是风压,这个只能根据要求来平衡,可以先随便设一个量,再求另一个,反复之后就能得到最后的结果了。

网友:
是的,风压和流量都要考虑!

楼主:
像吸这样的铝屑,吸如口设计成什么样的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