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用什么刀头车?

楼主(2010-12-07):
数控在车SUS303不锈钢时,换了新刀头,光洁度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请问高手用什么刀头好呀,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用角度大一点的舍弃式刀粒!速度2600转左右!

网友:
呵呵~直径还不知道多少就2600转了呀8 g1 ^# k/ j  C&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