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图中的叶片怎么画?

楼主(2010-12-07):
请问会UG的朋友,图中的叶片用什么方法画?钣金、扫描还是曲面编辑?

网友:
在二个圆术面上公别画出叶面的一边的曲线,用直纹命令可能完成,再加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待我试试再说!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给别人画的,具体尺寸还没拿到,如果学会了,一定把方法贴上来!

网友:
可是典型零件啊,得好好学学啊

网友:
只要有了思路,随便给尺寸,在一个平面上画一条直线,将这条直线投影到一个面上就行成了页面的一个边,再在平面上画一条线,投影到另一个圆柱面上,形成另一个边,例用直纹命令生成一个曲面片,对其加厚再用什么布合,差之类了,基本就出来了。

网友:
应学好基础,基础不好,三言两语是弄不明白的。

网友(2011-02-21):
可以大点啊用曲面就可以了啊

网友:
路过跟着学习了    最近也在练习UG

网友:
恩   还是先学好基础吧

网友:
暂时还不会这个东东……高手呀

网友:
之前在论坛上我都看到有画类似的教程了  找找吧   就是曲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8):
用网格曲面吧,中间再加线控制

网友:
得好好学学啊

网友:
如果是近似,可以螺旋扫描吧!?如果是有特殊要求,那么只能做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