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焊接,求教

楼主(2010-12-07):
板材焊接(薄板材)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焊接变形,是焊接表面出现凹凸不平,不平整。请各位大虾指教:
1、请从焊接变形原理(材料内部组织改变、应力、强度等等)说明;
2、请从焊接原理、技术上阐述;
3、敬请给予一定技术指导,并焊接提出注意事项;
4、谢谢您的不吝赐教。

网友:
今天就在做一底架,焊接问题困扰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什么样的底架啊,可否描述一下子?

网友:
外切圆直径1450的五边形,每个边焊一个底脚

网友:
量大最好加一个校平及热处理工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ppyeveryday你说的是焊接后的工序?如果是宽大薄平板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吗?能否较详细地介绍一下?

网友:
是的我们这里大的板材焊后都要校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ppyeveryday能否简单描述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先把板材需点若干焊接固定。再分段花焊约10-20.也就是板材温度还没有上来就焊接其他部位如此反复。板材的变形比较小。

网友:
可以采用先把板材需点若干焊接固定。再分段花焊约10-20.也就是板材温度还没有上来就焊接其他部位如此反复。板材的变形比较小。
楼上的回答我赞同

网友:
楼主,你加我好友吧,用自动化焊接加水冷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