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2009画钣金图,买什么配置电脑?

楼主(2010-12-07):
熟悉solidworks的兄弟们,小弟想配一台5000元左右的电脑。主要用途是:用solidworks2009画钣金图,装配零件在1000个以下。

想请教:买什么电脑配置??

网友:
现在CPU都是4核的,独显1G,电源大点的就可以了,内存2G以上
呵呵,我公司刚配了两台台式机,但是有一台运行SOLIDWORKS要么死机,要么兰屏然后自动重新启动,换了一个电源还是一样.
如果是自己买了用,建议买笔记本,整体配置性能相对稳定些!
半年前我兄弟配了一台式机,也是出现上面的问题,后来换电源,换内存才弄好.

网友:
我配了一台,配置如下,仅供参考,主要是显卡要配好点
CPU:   Intel 酷睿 i5 750(盒)
主板: 华硕 P7H55(Intel H55/LGA 1156) 主板
内存: 金士顿2G DDR3 1333  X2
机箱: 酷冷至尊 特警430(RC-430-KWN1)
电源: 酷冷至尊 战斧400
显卡: 蓝宝石 ATI FirePro V4800
显示器:飞利浦显示器 190V9FB
键鼠套装:罗技G1套装
硬盘:  3.5寸西数500G  7200转/16M
DVD:   先锋 DVR-219C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