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压力下降来控制电磁阀通电或断开,如何设计?

楼主(2010-12-07):
我有一产品, 要靠液压压力油来分离两个组合的部件, 如何设计分离后 靠压力的下降来控制电磁阀通电或断开?
! w# }' a1 E4 K# O) a 不然产品分离后 ,老要飙很多油!

网友:
咋回事,不明白,(我有一产品 要靠液压压力油来分离两个组合的部件)

网友:
想想你说的,用压力继电器可以,工作时接常闭点,工件分离后常闭点就断开了,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当压力下降到设定的压力时控制的点可以设置为控制电磁阀。

网友:
压力继电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设定一个低压值,检测、比较、给出信号。

网友:
有压力的地方做一个小的活塞杆,杆的另一端加一个限位开关。纯属各人意见哈

网友:
        压力继电器或电接点压力表都可以,最好用压力继电器,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