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平衡油缸

楼主(2010-12-07):
有一箱体重1000Kg,靠丝杆副作上下运动,速度为0-20米/分钟,行程800。
现想设计一组平衡油缸来抵消箱体之自重,确保箱体平稳升降,初定油缸缸径为40mm,
液压系统使用蓄能器作为应急动力来源,油泵在平常时间不工作,升降过程由蓄能器供油,
平时对蓄能器接触甚少,请高手指点我该如何选择蓄能器规格(容积与流量),因为箱体
快速工作时流量比较大,我担心在不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及时补充?

网友:
蓄能器,我常用,把你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是不是和电脑锣一样的平衡油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原理图示我的初步方案设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根据原理图,计算双缸容积,得出蓄能器公称容积(一般比油缸容积大20%左右就可以了,大点较好)流量看你的油路要求,一般的蓄能器最大排放流量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蓄能器容积选择过小的话,在样本上的流量也不是很大,在快速上升过程我怕蓄能器供应不来及而导致瞬间失压。另外我也看设计手册了,蓄能器的最低最高压强如何选择比较合适?怎样才能保证我的箱体在快速上升过程中始终有恒定向上的力将其顶住?请大侠详解?

网友:
速度为0-20米/分钟,得出你的双缸所需最大流量为20M/min时,即50.24L/min,一般的蓄能器最大排放流量1.6L/s,双缸容积:(初定油缸缸径为40mm)2.09L乘以1.2=2.4L,建议大点,故选3L的蓄能器容积。至于压力问题,箱体重1000Kg(初定油缸缸径为40mm)得出压力为39.8kg,压力很小,建议在蓄能器和油缸中间加减压阀。ok

网友(点评):
计算的公式可以提供一下吗?好像不对

网友:
我是维修的,没亲手设计过,学习了!

网友(2012-03-04):
学习了。。。。我也是搞维修的

网友(2012-07-23):
我也想学学,有没有专业搞机床平衡油缸的?

网友(2013-04-25):
刚好我也要做这个东西,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