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节轴承的型号,急求!

楼主(2010-12-07):
先谢谢大家,这个就是我上午发的帖子的后续!

我想知道这个轴承的型号,原先我以为是自动定心关节轴承(型号:GE20C),但是自动定心关节轴承是既可以活动又可以转动,但是这个小零件是只能活动,内外圈不能转动的,我查了一下,有一种叫:活动结合用及固定结合用关节轴承(型号U20)  我不知道这个U20是否就是图片里面的?是否就是只能活动不能转的关节轴承?求了解关节轴承的大虾给我一个型号,我等着维修,谢谢朋友们!在线等!加班解决问题呢……

网友:
见你很着急,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这根本就不是轴承,而是某种流体的快装接头!不要试图拆卸它,拆开了、就废了!
你可以借鉴消防栓水龙带的快装结构——那一对“内键槽”;
和家里洗衣机上水管的快装头——外圈内壁那一对圆弧槽。

楼主:
是特制的球头,问题攻破谢谢

网友:
有点像关节啊

网友(2011-02-14):
貌似是一个滚动轴承和一个关节轴承装配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