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杆气缸的垂直使用——请教

楼主(2010-12-07):
有2KG的负载需要垂直上下运动150mm,精度不要求高,考虑用防转无杆气缸,但无杆缸一般都是水平安装,不知道这样的轻负载可以垂直用不?谢谢

网友:
一定要用无杆缸么?成本会高一点.这样小的负载可以用.

楼主:
回2楼,谢谢回答。
并不是一定要用无杆缸,第一是为了节省空间,第二是考虑普通气缸驱动,防转比较麻烦,没想到好的方法。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自己线切割、再打磨根小导轨,匹配普通气缸防转,毕竟工作环境比较差,精度又不高。

网友:
普通汽缸也有防旋转的,就是活塞杆不是圆的,是四方的,精度不高的话,完全可用,又不贵.双杆汽缸也行.找供应商问一下.

网友:
既然没什么精度,双杆的那种就可以防转啊。而且空间能更小些。

网友:
椭圆气缸也可以防转啊,双轴缸也可以

用无杆缸没问题的,建议不要用磁耦合的那种

楼主:
恩,谢谢楼上几位,无杆的确有点贵,椭圆的或者四方的活塞缸真没注意过,学习了,还是用双杆吧,稳定性好点,能得到建议真好。

网友(2015-11-22):
带导杆气缸,防转,刚度好,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楼,谢谢回答。
并不是一定要用无杆缸,第一是为了节省空间,第二是考虑普通气缸驱动,防转比较麻烦,没 ...

工作环境差不建议使用自制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