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程式中“[ ]”怎么写

楼主(2010-12-07):
各位大侠请问FANUC-OI中“[  ]”怎么写啊,按控制面板上[  ]软键显示的是“(  )”。这是不是要修改参数啊,请问怎么改啊,多谢各位了啊

网友A:
不用改参数,按控制面板上SHIFT(移位键)——也俗称换挡键,然后再按“(”软键显示的是“[ ”,同样方法适用于“]”等其他标点符号。

网友:
按换挡键不就得了,看来你老师留了一手

网友B:
8楼10楼说的对

你在学校这都 没学吗
怎么学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参数,按控制面板上SHIFT(移位键)——也俗称换挡键,然后再按“(”软键显示的是“[ ”,同样方法适 ...

控制面版上的小键是“[  ]”按SHIFT+[  ]显示“(  )”
我现在写宏程式“()”只是用来注释,没“[  ]”语句执行不了,
请高用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10楼说的对

你在学校这都 没学吗

你不觉的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吗,很简单的东东还用发贴吗,

网友:
如图所示的控制面板按SHIFT+[  显示“[  ”

不同的系统控制面板也会有所不同,楼主灵活使用

网友C:
改参数3204#,最后面的数字

网友:
不用改参数,按控制面板上SHIFT(移位键)——也俗称换挡键,然后再按“(”软键显示的是“[ ”,同样方法适用于“]”等其他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参数3204#,最后面的数字

太感谢了啊,
我刚在参数说明书上找到,
说明书上参数太多了,望大侠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参数13115号,IS1和IS2改成1,以后再按就出现的是[]而不是括号,括号在EXT符号中。

网友D(2012-12-20):
3204号参数最后一位改成1

网友:
3204  最后一位改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04号参数最后一位改成1

多谢大侠,己经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己经改好了,,

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