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误?

楼主(2010-12-07):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图,是尺寸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误,问题主要出在管子头部,我觉得是管子尺寸有问题!见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出来,画一画再说喽!

楼主:
最好按尺寸画一下模型,在看看右边头部尺寸有没有问题了,7.9、9.2、3.2和28度这四个尺寸有冲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看的不很仔细,楼主一说才注意,这几个是矛盾的,把28°去掉吧(应是22.96°)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去掉28度,而不是9.2或者3.2呢?

网友:
和他配合的零件尺寸不清楚,如果去掉3.2,要保证28°的话3.2变成了2.61;如果去掉9.2,保证28°的话9.2变成了9.5,到底保证那个尺寸,由你根据其配合的其他件来决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他配合是应该是个油管,软连接!但不管怎么说,尺寸给的不对这是肯定的,辛苦哈!

网友:
你的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气了,这是我们厂的产品上用的零件,案图纸建模时发现有些问题!倒是佩服你的认真精神,把尺寸研究的那么仔细,各种情况都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