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致命错误 请教.

楼主(2010-12-07):
今天下午在画设备总图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致命错误,Unhandled Access Violation Reading 0x0004 Exception at 644d0e9h,点确定,然后就关闭了,再怎么也打不开了,修复也修复不了。幸好我经常保存,有备份,这次就是没了几个标注,可下次要是出现大问题,可就麻烦了,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多些赐教。
注:本人干活的电脑,不能上网,没连打印机,只能画图。

楼主:
电脑装的04版,搭配2010机械工程师使用。
XP系统。
电脑配置较低,384M内存,虽说低,但画图不影响,用着很好,联想早期品牌机,联想1+1。

网友:
非正版的CAD吗?极可能与机械工程师2010版有冲突。建议重装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过相同经历,常采用3个步骤避免损失:
1、勤保存——便于及时恢复
2、勤核查——检查出模型错误的地方
3、清理——清除文件里多余的内容,减少文件体积,降低内存占用
试试吧  O(∩_∩)O~

楼主:
回3楼,本人用的确实是盗版CAD,但我想跟这个没关系,用了很多年了,一直没问题
回4楼,除了第二项我不知道怎么整,其他两项倒是经常做。
还有个事,我怀疑是CAD和PCCAD2004不太兼容的问题,
我那总图是两个软件画的部件,装起来的。
今天整利索了,没再出现问题。
多些3楼、4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核查啥用,没用过,和修复一个道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崩溃之前用“核查”,
崩溃之后用“修复”。
O是这么用的

网友: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学习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一般出现错误之后。原文件还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一般做总图时最好先在选项设置-系统里把动态镶嵌调到最低

网友:
我的也经常出“致命错误,关闭。”只能及时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这几天常用这个功能,有点意思,确实检测出不少错误,然后自动修复了
我估计上面说的错误,可能是有时候我插入标准件,然后把他炸开,这也算错误,
因为有时候我就这一个操作,就出现几十个错误,呵呵。

网友:
也遇到过,出致命错误后,文件的保存目录下会多一个 原文件名_recover的文件,还可以打开到出错前的状态。

网友(2011-01-29):
把系统更新到最新即可解决Unhandled Access Violation Reading问题。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是由AUTOCAD2002改装开发后的PCCAD系统
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致命错误,恨都恨死了,一直要提醒自己保存。。保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AUTOCAD2008.。。。。。

网友:
最近总出现无法保存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