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主轴间隙怎么调整?

楼主(2010-12-07):
我有台67年的外圆磨床最近总是磨出中间椭圆 是不是主轴间隙大了 怎么调整呀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关主轴的精度,分析清楚原因现动手。如果必须要调轴瓦的间隙,不知你的技术如何,须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行,否则易烧瓦,得不偿失。

网友:
怎么不说说型号呀?不好让别人说。总之,楼上说的对,如果需要调速就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师父。

网友:
主轴是轴瓦还是轴承。

网友:
一般70年代外圆磨床用的是3瓦自定心动压滑动轴承。如果磨削出现椭圆度超差。可以调整主轴间隙,(先砂轮侧再皮带侧)1拆下顶部防尘螺丝,松开拉紧螺丝。调紧球头螺钉,再略微松一点,侧面的也是。然后上百分表,用一个人抬动主轴间隙为0.01-0.015为宜,先试运转30分钟,如未出现抱轴再运转4小时,检测温度与温升均不得过高。再将间隙调整为0.01。mm。再运转4小时如无异常就ok.但我建议还是自己不要轻易操作。我就抱过轴,还把主轴弄报废了。还好是国企让我练技术。后来就没有出现过。记住1间隙2试运转3调节4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