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主轴 温度,请教

楼主(2010-12-07):
数控机床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功能吗:

先系统预设一个定值温度,然后通过试验的方法得到另一个温度与主轴伸长量的关系曲线,然后将此曲线的数据通过温度输入模块输入到PMC的数据表中,PMC用插补计算的方法将温差计算出来。
thx。。。thx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做到
但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
厂家不是都标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吗?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吗?偶是想做实验用的,麻烦啊~~不知道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