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5#钢,刀具

楼主(2010-12-08):
材料为45#钢,不进行调质处理,要求加工粗糙度Ra1.6,如何可以提高粗糙度,什么刀具更适合一些,谢谢。

网友:
成品尺寸是什么?都有什么设备?

网友:
问题的条件不充分啊!

网友:
白钢刀不行么?还有你是要降低粗糙度还是提高粗糙度啊。。。。。

楼主:
我主要是为了提高粗糙度,设备是沈阳车床,CAK3665i的,公差尺寸是%c12(0/-0.027)我用刀具材质NS530和涂层刀片目前都达不到Ra1.6

网友:
车刀,铣刀,锉刀,拉刀,滚刀。。。。。。。。。。。

网友:
1.6应该可以满足的。高速钢的刀具就可以了。

楼主:
高速钢达不到加工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为了提高粗糙度,设备是沈阳车床,CAK3665i的,公差尺寸是%c12(0/-0.027)我用刀具材质NS530和涂层刀 ...

车床的话,东芝的NS530材质的刀片我用了6-7年了。光洁度不光是看刀片材质的,还要看你加工的线速度和你的走刀量的。

楼主:
我经过确认之后,怀疑不是45#钢

网友:
PCBN的刀子或者YG系列

网友:
我在价格#45钢的时候也是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RA0.8  加工的是一个9MM到15MM60°的锥孔

网友:
余量多一点,转速高一点,走刀慢一点,试试。

网友:
转速调到最高,进给尽量慢点

网友:
我选的是三特维克CCMT060204PM4015  余量从0.1MM到0.3MM都试过 效果不理想  我的转速限到了3500  走刀给的是0.03

网友:
我觉得可以达到啊!转速高的话走刀合适就可以的!你说的是普通车床吗?

网友(2011-01-20):
高速钢达不到加工要求!

网友:
光洁度不光是看刀片材质的,还要看你加工的线速度和你的走刀量的。有没比较经验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行,不耐磨损
你大概没用过吧

网友(2011-02-20):
LZ的问题不一定和刀具有关系,切削用量,设备状况,加工余量都对加工后粗糙度有影响。车削加工外部条件都理想状况下,最高能达到1.6的粗糙度。

网友:
刀具型号、角度的选择对粗糙度也都有影响/

网友:
%c12(0/-0.027)?按我的经验,该尺寸匹配的粗糙度是3.2而非1.6...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难度吧,我们一般直接做出了都是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