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HT200可以热处理吗?

楼主(2010-12-08):
在一本机械设计大典上看到用Q235-A、Q275焊接的链轮是焊接后退火处理;不低于HT200的灰铸铁做成的是淬火后回火处理。以前听说过这两种材料是不用热处理的,改变不了性能。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社区竟然连知道的高手也没有,真是“杯具”啊!

网友:
Q235-A、Q275焊接的链轮是焊接后退火处理

去焊接应力呀

网友:
我个人觉得Q235-A这个焊接后采取去应力退火!HT200淬火后没作用,不需要淬火!

网友:
他们是没办法淬火的,

网友:
不能热处理,无法取得硬度。

网友:
据说Q235A含碳量低 见火后没用!

网友(2011-01-07):
可以焊后退火处理的,去焊接应力的

网友:
去应力退火。。别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焊接后的去应力处理有去应力退火或振动时效等。至于HT200,作为机床导轨等时,经常需要表面淬火,以提高耐磨性。

网友:
头一次听说铸铁淬火的。

网友:
灰铸铁件表面淬火是常见的工艺,何怪之有?对某种材料制造的零件可不可以热处理,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值不值得。Q235或HT200,实际上可以做所有常见的热处理操作,只是未必能得到好的结果而已

网友:
不清楚,来学习学习!热处理是我要努力学习的方面~

网友(2011-02-10):
Q235焊后去应力退火有国家标准的

网友:
Q235-A、Q275焊接的链轮是焊接后退火处理去除焊接应力,HT200表面淬火以提高耐磨

网友:
肯定要热处理的,不热处理,你的应力无法去除,此外,也没有了相应的硬度,寿命很短。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两种材料是不用热处理的,改变不了性能。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谁说的?什么叫热处理???????
热处理工艺多了,他那指的是调质或是淬火等等,去应力退火或人工时效也是热处理呀!!!!

网友:
去应力是去的焊缝材料跟Q235之间的应力啊,灰铁应该是为了调整内部组织吧

网友:
Q235 含碳量低 要想提高硬度  只有渗碳后再表面淬火,HT200 可以进行失效处理,改变性能,但不提高硬度!

网友:
HT200用淬火后回火处理可能是因为要使铸铁中石墨尽量析出 .

网友(2011-12-24):
不能,没有那必要~~~~!!!!!!!!!!

网友(2012-07-22):
去焊接应力嘛,

网友:
当然可以热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