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溢流阀通电卸荷和断电卸荷,请教

楼主(2010-12-08):
哪位大哥 指点下 电磁溢流阀 通电卸荷 和断电卸荷 什么状况下 怎么用

网友:
看系统要求了,看看卸荷时间长短。

网友:
都用过,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在程序控制上给予时间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比较正常工作和泄荷时间,原则是使电磁铁得电时间短了好。

楼主:
不需要考虑 断电卸荷 可以起到 系统出现故障时 有保护的作用吗新手

网友:
    这取决于溢流阀的遥控口接的电磁阀在常态下是常开还是常闭,如果是常开,得电就建压,如果是常闭,得电就卸荷。最好用原位常开的,可以保护电磁线圈。

网友:
程序控制上给予时间控制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同意6楼说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01-24):
个人觉得用常开的比较好,系统不带载荷是压力低,油温升高的慢,

网友:
      这要看你的适用场合了,如果是工作时间长卸荷时间短,就用常闭的,如果是工作时间短卸荷时间长久选常开的,如果要和其他控制阀要同步工作,要求严格还应该考虑响应时间,以免出现问题。
    至于你说的是否有保护功能,可以告诉你不管哪种溢流阀,本身就有保护的功能,关键是你用电磁溢流阀是要怎么保护系统是你设计的问题,看你怎么来控制电磁溢流阀的通断了。

网友:
我们这的系统如英德康说的一样。

网友(2011-02-25):
一般来讲,通电卸荷 和断电卸荷关键还是看你卸荷时间的长短,在一个工作周期内如卸荷时间大于工作周期的一半,那就用断电卸荷,反之用通电卸荷。不知你明白没有。

网友(2011-04-07):
学习了,谢谢董了点) l5 L" S  R# Z" G

网友:
同意6楼的 我们也是首选常闭 对阀好

网友(2012-02-25):
又多学了点东西,谢谢!